菜鸟请教ARM管脚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0-07-06):
地址线硬件连接好后是否软件不用设置的

网友A:
设置控制寄存器,就可以设置IO功能。

网友B:
要设置的,针对各个管脚的控制寄存器和数据寄存器进行设置,比如是设置成上拉输入还是什么的

网友C:
需要,arm管脚一般都是多功能的。默认一般是GPIO。
如果都当GPIO用,就不用设置了。

网友C:
对于地址线,这个比较不同的arm使用方法也不一样。
具体得看芯片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