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得的负电源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0-07-07):
看到有个帖子讲把正级当地用就是负电源
那么适配器DC电源 在正和地之间接两个电阻分压 两个电阻之间引根线当地就得到了正负电源?再各自接自己的DC-DC   那是不是就不用反转芯片了?  但是这样电路板的地线和适配不共地  这样的电路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这样的“电源”在两个负载(正电源负载和负电源负载)电流不相同时正负电压会变化。

楼主:
但是后面有DC-DC  电流变化不大问题就不大吧?
主要是不共地有什么影响不?总觉得和自己传统的想法有冲突  以前没考虑过这样的东西  没掌握电源根本的原理。。。来论坛求教了。。请大家多多指点啊

网友B:
如果同时使用这分出来的两组电压,那么当负载电流发生变化的时候,其分压电压也会跟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