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问题

楼主(2010-07-07):
我在quartus II 中建了个工程,实现交通灯功能,代码如下:
module t3(red,green,yellow,clk);
input clk;
output  reg red,green,yellow;

parameter
on = 0,
off = 1;

initial
begin
  red = off;
  green = off;
  yellow = off;
end

always
begin
  red <= on;
  count(red,50);
  green <= on;
  count(green,100);
  yellow <= on;
  count(yellow,30);
end

task count(output color,input reg[13:0] times);
repeat(times) @(posedge clk);
color <= off;
endtask

endmodule

但综合时显示没有报错,但所用资源全部为0file:///C:/t3.jpg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initial
begin
  red = off;
  green = off;
  yellow = off;
end
为不可综合语句,不会报错,也不会被综合

楼主:
但后面的 always 块和 task 也没有综合啊
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B:
这里应该没有这么写verilog的
在我理解里always模块里的过程是瞬间完成的
也就是说red=on之后又等于off了,编译器就直接=off了
repeat(times) @(posedge clk);这个语句有延时作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