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过流报警的图行不行啊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7-07):
没人啊,我顶一下

网友A:
为什么用两级比较器?一级应该足够了。
那三支二极管,有什么用处?
太复杂,可以减去相当一部分元件。
另外,整流桥输出若是脉动5V,电解电容两端绝对没有6V,4.7k电阻上有电流(流过六个1k电阻和2k3k4k5k6k7k电阻的电流),故有压降。

楼主:
1。一级比较式做不来的  前一级比较是查看采集电压是否超过了设定的安全值,后一级比较器是用来RC延时的,超过多长时间开始报警
2。三个二极管是都有用的,前面两个二极管是因为当没有超过额定值时,比较器输出不是绝对零伏,当超过额定值时,输出电压-1.2V才能送到下一级运放。最后一个二极管是为了当超过设定值时,同相输入电压大于反向输入电压。比较器输出高电平。
谢谢maychang的回答

楼主:
还有最后一级的比较器 电源和地标反了  呵呵

网友A:
“后一级比较器是用来RC延时的”
后一级比较器同相输入端连直流通路都没有,RC延时,R在哪里?
整流桥后4.7k电阻和100uF电容不延时?

“前面两个二极管是因为当没有超过额定值时,比较器输出不是绝对零伏,当超过额定值时,输出电压-1.2V才能送到下一级运放”
加一点施密特,比你这种做法好得多。

楼主:
电位器和同相端的电容构不成延时么
整流桥后4.7K电阻和100uF电容是用来做低通滤波用的

加上两个二极管不是直接么

楼主:
哦  对了 machang大叔  后级比较器的同相输入端和电容之间少了个下拉电阻

网友B:
感觉楼主做这个东西没什么现实的意义!

网友C:
不太行,精度不高。

网友D:
还不如加上回差部分,比用两级好吧?

楼主:
感觉楼主做这个东西没什么现实的意义!
引用 网友B:

怎么就没实际意义了啊 ,给你出个题目,三相工频电源的过流检测,要求搭建电路,无需MCU的参与,报警等级可调,过流延时可调,报警输出电平或脉冲传送给主控MCU进行处理···

楼主:
不太行,精度不高。
引用 网友C:

不知 你说的精度不高时什么意思,如果是因为交流互感器的二次输出带载能力差的话,我考虑到了加上电压跟随器做缓冲,提高带载能力。
如果说的是采集电压精度的话,那就不用考虑了,6倍的过流也是过流,8倍的过流也是过流,这时候理应切断电源的

楼主:
还不如加上回差部分,比用两级好吧?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回答,你说的回差是说的做个反馈么?

网友A:
14楼:
11楼说的“加上回差”,就是我在6楼说的“加一点施密特”。
是加一点正反馈。

网友E:
第二级还是有问题,第二级相当于微分,达不到你要的效果。第二级输出一直是低。

楼主:
第二级还是有问题,第二级相当于微分,达不到你要的效果。第二级输出一直是低。
引用 网友E:

何来微分只有啊,这是比较器啊,有不是运算放大器,连反馈都没有,何来微分。
怎么会一直低电平啊 ,当过流报警信号到来的时候,二级的反相端由于接了个二极管,比同相端的电压低0.6V,应该输出高电平啊!!!

楼主:
14楼:
11楼说的“加上回差”,就是我在6楼说的“加一点施密特”。
是加一点正反馈。
引用 网友A:

谢谢maychang大叔的回答,我用了两个比较器339,这个能引入反馈么,比较器和运放的最大区别,除了动作快之外,还有就是输出需上拉和有无反馈么?还望maychang大叔不吝赐教!

楼主:
就这样结题?!!!

网友A:
18楼:
“比较器和运放的最大区别,除了动作快之外,还有就是输出需上拉和有无反馈么?”
运放设计时就考虑到加负反馈也必须能够稳定工作,而比较器并不考虑加负反馈后稳定工作的问题,因比较器一般不工作于线性状态。
运放加正反馈,必是拿运放作比较器用(这种用法仅限不要求速度情况)。比较器加正反馈,是为了取得施密特输入特性,亦即11楼说的回差。

楼主:
哦 这样啊 谢谢maychang大叔的回答   我修改下电路传上来 maychang大叔别忘了给我挑挑毛病来啊  呵呵

网友F:
感觉还是用mcu实施划算:变倍,滤波,延时,施密特触发器功能...等用软件实现干净利落。同时采样部分也可简洁,稳定。

楼主:
成本就上去了啊

网友G:
运放设计时就考虑到加负反馈也必须能够稳定工作,而比较器并不考虑加负反馈后稳定工作的问题,因比较器一般不工作于线性状态。[url=http://www.dzmp.net/bdccqxl.html布袋除尘器

楼主:
是的,其实就是比较用,输出开关信号而以,工作在非线性区,所以工作频率很高啊,能工作在ns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