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安全距离问题

楼主(2010-07-07):
遇到pcb布线安全距离问题。
1.高压放电,是否就是高电压点对相近的低电压点放电?
2.3kvdc对地点的安全距离是多少?

楼主:
3.5~5cm
查的资料

网友A:
我这里有份资料,你加我QQ,我QQ上传你吧,你自己看吧

网友B:
高电压在电路板上放电,是沿电路板表面的放电。
绝缘(抗电强度)最好的是固体内部,其次是液体内部,再次是气体,最差的是沿固体表面。
所以,想要电路板上相距较近的两点不会沿电路板表面放电,可以
1、封装于固体内部,这可以使用环氧树脂等,但需要先处理干净电路板表面。
2、浸于油中(液体内部)。
3、电路板上两点之间开槽。
4、电路板开槽,再用树脂等封装。

楼主:
老t叔宝贝真多!感谢啦

网友C:
同感!老T叔宝贝真多!

网友D:
老T回答别人的问题压根不说话,都是直接上书的!

网友E:
非常感谢T叔:victory:

网友F:
下了个好东东

网友G(2015-02-05):
引用 网友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