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RESET引脚复位,SRAM数据是否丢失或则改变?

楼主(2010-07-07):
(无正文)

网友A:
单片机复位不影响RAM数据,但是C的启动文件要把所有RAM清0

网友B:
只要不掉电,存储在SRAM中的数据就不会丢失

网友C:
FANUCoi系统的加工中心在刚性攻丝时复位后机床出现pls set to mdi mode then push auto return switch报警有知道的高手帮下急

网友D:
C的启动文件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