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为什么我的红外线只能接收5CM的距离

楼主:
我用下面这个电路做的,可是有效接收距离只有大约5CM,哪位高手能提升下?,另外我想问下,在没有输入信号的时候,9012的B级不是因该没有电压吗?为什么我测量电压是8.22V?

网友A(2010-07-07):
先去检查电路、元件参数是否正确,发射电流多大。
9012的基极当然有电压,9V供电下,减去发射结压降0.7V和R6上的压降,8.22V正确。

楼主:
9012怎么会有电压的啊?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9012是截止的啊,输入信号都没有啊

网友B:
1,9012的基极当然有电压了,请仔细查看PNP型三级观的特性。
2,初步看看R2应该是影响距离的一个因素,1.5M太大了,降低做一下测试。

网友C:
电路搞得这么复杂,性能又不好。
何不适用LM567来做?

网友D:
加菲拟尔透镜

网友E:
发射管和接收管要匹配!

承接USB和RF设计应用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网友F:
能否测得发射功率有多大,发射功率与距离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G:
我有一个应用图纸。

网友H:
把继电器换成一个电阻串联的LED,看看距离是不是增加了?如果增加的话,VT3换成达林顿管试试
我估计是驱动能力不足,继电器需要的驱动电流太大,信号放大还是不足以提供足够的基极电流.

网友I:
用一体化接收头比较省事

楼主:
回复 网友J:
9012都没有输入电流,哪来的压降啊?
至少我没看出来哪有输入电压,帮忙解释下下!

网友K:
发射的电流小了;
接收部分还是用个一体头吧。

网友L:
9012基极是有电压的,也和前面的几位前辈说的同样道理。

网友G:
先去检查电路、元件参数是否正确,发射电流多大。9012的基极当然有电压,9V供电下,减去发射结压降0.7V和R6上的压降,8.22V正确。
引用 网友J:

红外接收头,类似一个光敏二极管。与光敏二极管不同的是,红外接收管其极值是在红外线域内。

当红外线增强时,它会产生出一个反向的感应电流来(可以理解为类似光电池之类的东东。也有人把它理解为电阻的变化,虽不够准确但也可这样应用)
。这个应该可以解释为什么电压变化了。

从上图看,若把C2,C3,C4去掉,直接短路是不是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