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运放输出端相连

楼主(2010-07-07):
lm339 的两个运放的输出端相连驱动门电路。
一个运放输出高电平,另一个运放输出低电平,那么输出的电平怎么确定呢。
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A:
么这么连的吧 ,应该是输出低电平吧··

网友B:
lm339是oc输出的比较器,这样接相当于线与功能,一高一低输出时低电平。

网友C:
记得加上拉电阻,不然没有高电平输出的。

网友D:
一高一低输出时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