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每个定时器同时有几路计数通道呢

楼主(2010-07-07):
stm32 每个定时器同时有几路计数通道呢,我看手册写每个定时器只有一个ETR,那是不是只能有一个计数器呢

楼主:
请教香主

网友A:
STM32没有所谓"计数通道"这个概念,ETR是外部脉冲输入。

你需要什么功能?

楼主:
谢谢香斑竹的回答。我想采集16路频率信号值,在一固定时间内,用定时器的计数功能计算脉冲个数,请问香主外部脉冲输入有多少个呢

网友A:
STM32的每个定时器最多只有一个外部脉冲输入。

网友B:
同时捕获16路确实有点多了,一般都没有这么多路

网友C:
每个定时器只能对一路信号计数,但每个定时器可同时捕捉4路信号。
所以楼主应该利用定时器的捕捉功能。
STM32F103C8有4个定时器:TIM1,TIM2,TIM3,TIM4,每个定时器可同时捕捉4路信号,
所以用STM32F103C8能实现同时捕捉16路信号。

网友D:
我不补问一个问题,stm32是否可以同时捕获每个边沿!

网友A:
STM32可以同时捕获所有通道上的每个边沿。

网友D:
我好好看看文档吧!  暂时还没有找到,哪里是捕获每个边沿的,只是看到了单独捕获上升沿和下降沿的了,呵呵

网友D:
我感觉只有在编码器模式下才可以捕获每个边沿的! 在捕获模式下好像不可以!

网友A:
我好好看看文档吧!  暂时还没有找到,哪里是捕获每个边沿的,只是看到了单独捕获上升沿和下降沿的了,呵呵
引用 网友D:

对不起,我有查了一下手册,你是对的,在一个时刻定时器的每个通道只能捕获上升沿或下降沿。外部中断可以同时由双边沿触发,我记混了,:lol

网友D:
如果是这样,我就不寻找了,那就精度降低一半了,没有关系至少现在对STM32的定时器又多了一点了解,呵呵,其实我一直在怀疑自己!呵呵:)

网友A:
按照4楼的要求,计算脉冲个数只需要捕获上升沿或下降沿即可,不需要同时捕获双边沿呀。

13楼要做什么?需要同时捕获双边沿?

网友D:
在做编码器,我吧通道接到CH3和ch4上了,

我还要计算出速度来,

我用做编码器的时候只是计算了位置,其他的没有计算,所以想自己做了, 也许这样笨!但是合乎自己的意思。

网友D:
呵呵  我发现,在v3.3.0的库中的例程比v3.0.0中多,比较容易理解!
还有注释也比较全面

网友E:
注释比较全面对理解程序帮助确实比较大

网友F(2012-12-18):
两年前的帖子刚刚对我帮助很大,我是不是落后了呢?

网友G(2013-11-15):
这个帖子对我帮助很大,但是看见的晚了……

网友H(2014-03-24):
不错的东西!还是要把手册看好。。

网友I(2014-12-24):
这个帖子对我帮助很大,相见恨晚啊:'(

网友J:
STM32的每个定时器最多只有一个外部脉冲输入

网友K(2015-04-17):
香主,你好。看过你的很多帖子,感觉你非常热心,帮助很多人解决困惑。我做通用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同时测2路频率,只能实现一路。麻烦帮我解决一下吧,不胜感激...

网友(2016-04-13):
学一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