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的初始值是多少?

楼主(2010-07-07):
各位大虾:
      如果程序刚运行的时候,读24C02的值,初始值是否是零啊?谢谢!

网友A:
如果有初始值应该是0xff
既然可以改写,是否有初始值就不重要了
...

网友B:
0xFF,但是厂家不保证。

网友C:
一般情况下,24C02Flash在未写一次内容的时候初始值为0xFF。
只要你写了内容进去情况就变了,初始值就是你写进去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