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如何布实心铜?

楼主(2010-07-07):
polygon plane 总是网格式的的布铜。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默认的铺铜就是满铺实心,不带网格。
如果带网格,可以铺好后双击铺铜。fill mode 里面选择 solid 选项 就可以了,试试吧!

楼主:
我把 GIRD size 改成0就变成实心的了。呵呵

网友B:
线宽改大点也是实心,而且,还可以避免一些貌似死区的地方(就是那种只有18mil的地方,然后塞进去6mil的一段连接,里面又有一大块空白的地方)。

楼主:
arm86
常规铺实心铜,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B:
就跟3L,4L说的那样就可以了。
覆完之后,还可以继续修改其参数的,改几下看看效果,是自己想要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