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电路板电源短路

楼主(2010-07-07):
为了测试不同温度下液晶的显示情况,用热风枪吹板子,当温度达到50°C左右时,液晶突然不显示了,一测试是板子电源短路了,板子上有好多104电容,直接接在电源和地之间,测试其两端是导通的,但是拆下来后,再测又不是导通的,请各位高手帮忙,这个问题该如何让测试呀,怎样才能找出根源呀??
        板子主控芯片是80c51f120,其余器件有ram,温度传感器TMP112,cpld,lcd,和液晶对比度调节芯片max5438,液晶的工作温度是-10-55°C,液晶并没有损坏,还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A:
如果温度下降又不短路了
可能不是PCB问题

楼主:
现在已经恢复到正常温度了 还是短路

网友B:
热风枪把电路板吹短路了吧?那个电容坏了?你可以用个消毒柜来做啊。

楼主:
电容太多了 现在采取的策略是一个一个的拆下来 排除 但是太麻烦了 而且浪费

网友B:
你用万用表量量看,根据测量的电阻值,估计下哪里短路了。

网友C:
呵呵
摸下哪里最烫。。。

网友D:
这个问题最难找了,你的5V已经在板子上短路到地了。(某些元件过热损坏了)
所以你在班子上测试电容时候总是短路的,但你拿下来在册,实际上电容式好的。
这只能说明短路不是这颗电容引起的。
1- 你的电源模块坏掉了。
那电源输出5V翘起,看看电源输出正常不?
2- 是看一看你板子的 PCB走线。分段割断5V线路, 看看是哪一片出错了。缩小你的查找范围。
3- Micro 内部短路(我遇到的就是这个情况, 之前两个方法都没找到错误点)。
摘掉micro换个新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就是某个电容坏了,但是现在虽然不短路了,下载线连接不上了,是用JTAG调试,不知是不是单片机坏了,但是单片机读写时钟,控制按键操作、液晶显示都正常。

网友E:
表示同情

网友F:
晕,做实验用热风枪吹

网友G:
天下大事真是无奇不有啊!

网友H:
用恒温箱才比较可靠 热风枪会导致局部温度过高的

网友I:
原来电容也会这么容易坏掉的~~~

网友J(2012-10-14):
楼主会这个单片机,能不能教教我啊,我刚好在开始学这个单片机。应该怎么开始啊,我都不知道怎么配置I/O口.

网友K(2014-03-22):
真心有用。楼主辛苦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楼主会这个单片机,能不能教教我啊,我刚好在开始学这个单片机。应该怎么开始啊,我都不知道怎么配置I/O口. ...

有配置向导软件可以用,图形化界面容易操作的...

网友M:
短时间通电摸哪烫这注意不错。哈哈。你要嫌拆电容麻烦就割板子吧。一段一段测。割之前先分析确定哪地方最可能出问题。

网友N:
晕 热风枪出来的温度又上百度吧 我们热风枪都是烫热缩套管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