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级联問題!

楼主(2010-07-07):
单片机是dspic30f3013,我现在想用74hc595级联驱动N位数码管,每个74hc595的存储器时钟脉冲(12管脚)和移位寄存器时钟脉冲(11管脚)分别接在dspic30f3013的RB0(2管脚)和RD7(14管脚),我想知道在理论上最多能接多少个74hc595?是不是和单片机的灌电流有关?请做过74hc595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謝謝

网友A:
74HC595 的输入脚阻抗一般在兆欧级,基本不耗电,所以理论上可以接无数个都没问题.

网友B:
这个呢,要看你驱动多少个数码管了,如何连接的,在保证刷新的频率满足亮度的前提下,人眼看不出闪烁,也就是你必须在0.01S内可以刷新全部数码管,一般驱动一百个没有问题的

网友C:
知道什么叫扇出系数吗?每个数字电路的输入都有输入电阻及输入电容,输入电阻比较大,主要考虑的是输入电容。

网友D:
TTL和CMOS的扇出系数是不一样的,一般是8和16级联,这个可是数字电路功课中的基础知识啊。

网友E:
595可以接成静态的,刷新率的影响就不大了。

网友D:
595带锁存输出控制,所以高速通信送显示不会造成闪烁,但TTL、CMOS的扇出能力和这个锁存没关系,这是两回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