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34063这个参数如何理解

楼主(2010-07-07):
请教各位,如图所示:MC34063的SWITCH CURRENT 为1.5A,实际连续的输出电流能达到多少大?500MmA吗。谢谢各位!

网友A:
内置三极管峰值电流1.5A
带载700MA左右

网友B:
这是允许的最大值(峰值)。
实际输出电流(直流)最大可以达到多少,与开关的占空比有关,某些拓扑甚至可能达到1.5A(不建议这样设计)。但需要注意,34063并非PWM控制。

楼主:
谢谢两位的帮助!

网友C:
内置开关管的峰值电流值,实际上,一般不加外扩管子的话,带载电流在500-800mA,这个要看芯片封装及设计合理性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