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鸟请教PCB布线问题!

楼主(2010-07-07):
小鸟最近在布一块模拟电路的板子。板子上没有数字器件。但是由于接口是前后面板的,电路板设计成了长条形。
这样的话要求前后面都留有接口,因此布线不得不从一头拉到另一头。走线距离比较长,240mm.
走这样长的线需要将信号线加宽吗?我用15-20mil

还有就是存在长距离的平行走线问题。不同信号之间长距离平行走线。我需要在中间加地线隔离吗?是双面板,有的是同一层不同信号平行走,也有不同层不同信号平行走。

如果是不同层不同信号平行走,如何加地线隔离?

对于和电源平行的信号线,是不是应尽量拉大间距?
还有关于测试点的问题。我的测试点做成了过孔的形式。测试点扔在信号线上,会对信号造成衰减吗?

网友A:
是否需要加宽得看信号电流,如果空间准许,加宽没有坏处。
平行线隔离问题则要看信号的频率,同样如果空间准许,最好加隔离。
和电源线平行不用做特殊处理,电源线本身和地的性质相同,但要记得加适当去耦。
测试点应做成焊盘,有孔无所谓,相信你的这个设计不会是用在频率极高或信号极弱的场合。

楼主:
在 网上看到的PCB布线资料,有人讲:切忌两层信号平行走线,平行意味着电感,模拟电路尤其要注意。
对吗?

我感觉平行意味着电容啊。

网友A:
平行意味着增加了互相感应的机会,至于是电感还是电容并不重要,分布参数中电感和电容是同时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