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段程序,没看懂,对枚举值比较不理解

楼主(2010-07-07):
typedef enum
{
drTanklessStatePowerOnInit = 0,
drTanklessStateWorking =     1,
drTanklessStateStop =        2,
} TTanklessState;
TTanklessState sTanklessState;

typedef enum
{
drIgnition = 0,
drTansferFire = 1,
drTempControl = 2
} TTanklessWorkingSubState;
extern TTanklessWorkingSubState sWorkingSubState;

TByte rGasPressRlease;
TByte rGasPressRlease;

if (((sTanklessState == drTanklessStateWorking) && (sWorkingSubState > drIgnition)) && (rGasPressRlease))
{

}

上面if后面是如何判断的啊,请高手指教下,谢谢!

楼主:
typedef unsigned char   TByte;

网友A:
枚举<enum>和定义<define>类似

楼主:
请问sTanklessState == drTanklessStateWorking 与sWorkingSubState > drIgnition
成立不?

网友A:
请问sTanklessState == drTanklessStateWorking 与sWorkingSubState > drIgnition
成立不?
引用 楼主:

等同于
sTanklessState == 1
sWorkingSubState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