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刷电机HALL线和相线对应关系的判断方法,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0-07-07):
本人在做无刷电机驱动程序,但是每个厂家的HALL三根线和饶组的三根线都有点不一样
在这里求教各位大虾,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自己弄清楚,HALL 的三根线 比如定义为小写的u v w,是怎么样对应绕组的三根线 比如定义为大写的U V W
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吗? 还是要拆看电机来看,或者只能去问做电机的人?

楼主:
:'(怎么沉下去了  这么多天没一个人回答啊

网友A:
颜色也你一样吗?一般的都会分型号的吧,或者看看生产商那边有没有注明是那根线。。。。。

楼主:
真的没有办法自己测试的吗?  还是要进行尝试 测试?

网友B:
这确实是有点困难, 但是一定有办法.

我想一个招你试试.
先假定 电机绕组的端子 U,V,W(只是检测对应关系, 跟实际没有影响).
然后分别给, UV, UW, VW, 供直流电, 控制好, 不要超过额定电流哦
(你如果在做控制, 这个条件应该不难办到. )
这时电机会转到固定的位置锁定在那里, 然后测 霍尔的输出信号.
这时的霍尔信号一定跟 相电流有对应关系.

嗯, 记住这个对应关系, 记得测试后告诉我哦. 等待你的测试结果

网友C:
这个恶心的接线问题,前1,2个月本人刚研究过,整理了一份文档,你可以看看。公司里面没有一个人懂,只能自己摸索,折腾了至少2周,悲剧。
http://www.pic591.com/down.asp?smallclass=171&bigclass=1
下,“带HALL的BLDC电机连线与换相表判定”

网友C:
我见过TB上卖的一个国外拆机的BLDC风扇,人家老外就作的很好,管你其它人的UVW,我把我的UVW,对应我标记的HA,HB,HC的通电顺序列出来,你们按照这个做吧。一目了然。国内这些厂家,基本上都要我们给他做测试。之前公司做一个600V的高压电机,也是这么测过去。

网友D(2013-11-19):
引用 网友C:
这个恶心的接线问题,前1,2个月本人刚研究过,整理了一份文档,你可以看看。公司里面没有一个人懂,只能自 ...

大虾,如何判断硬盘主轴电机U V W和公共线啊?
看到有说测电阻方法来分辨的,手头的两个IBM主轴电机,都是那种扁平的线,每个电机有4个引脚出来,昨天用一般的数字表电阻档测任意2个线之间电阻,都显示0,应该是电阻太小,得用精度高的表测吧。。。
能指导下吗,谢谢了

网友E:
参考一下

网友F(2018-11-17):
日,我早就发出来了:http://www.labisart.com/blog/index.php/Home/Index/article/aid/63

网友G(2018-12-19):
引用 网友C:
这个恶心的接线问题,前1,2个月本人刚研究过,整理了一份文档,你可以看看。公司里面没有一个人懂,只能自 ...

您好,你的这个链接现在打不开了,我现在也被这个问题搞的头疼了,能否把你的这份资料发我一份,liyuming6@126.com,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