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这款仿真器?

楼主(2010-07-07):
有谁使用过下面这款仿真器,三以CPU设计?号称追踪者,使用效果如何?

http://www.51c51.com/mada/mada1.htm

网友A:
仿真器基于过时了,贵不说,而且模拟外设不能仿真

现在基本都是在线调试器

楼主:
这款是51的仿真器,51系列不过时,还是需要仿真器。

网友B:
我在用,还是可以的,51系列没有仿真器的日子还是不好过的。
发现了一个问题,管脚是镀金的,但是太细,使用普通的IC插座没问题,如果使用锁紧座,有时可能会接触不良。还好,可以自己更换插脚。

网友C:
到赛格买那种可以插到IC圆孔座里的小的钢丝,剪成你要的长度,直接焊上去,磨平,可以用很久都不会坏,我就是这么干的,很好用,不断

楼主:
看到有的51仿真器很贵 的,要3、4K

网友C:
自己玩的话买个STC的串口烧录,才几十元,烧完后在插板调试,买那么贵干什么,我有一个ME-52PLUS,买的时候近2K,现在不支持混仿,经常拿出来怀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