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4V锂电池充电,有什么好芯片或充电方案可用?谢谢!

楼主(2010-07-07):
最好是单芯片。

网友A:
俺知道最多的好像是4节电池串联的,这种高压的估计只能自己做。

买个大功率48V电源,用1路PWM控制即可。

“网络充电器”正在“娘胎”中

网友B:
这么高的电压,人家花银子设计芯片,除了卖给你,还能卖给谁啊?

网友C:
答案2 5号可充电电池一般在1.4伏以下而锂电池(单颗)电压在3.6伏以上一般数码产品,若使用锂电池,那都是特制的不可能和镍铬、镍氢的形状一样,那样的话一但误装(2*3.6=7.2)数码产品必烧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