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 开发环境

楼主(2010-07-07):
我初学PIC,用的C开发环境是MPLAB C30,不过好像在官方网站上下载的受到
代码大小的限制,并且限制的很厉害。我写led对应按键点亮,8个led写8行都不行
必须屏蔽两行才行。郁闷

不知道大虾们都用什么编译环境啊

网友A:
就是你用的MPLAB IDE+MCC30。
你有其它问题吧,编译器限制也是60天以后的事情。

楼主:
我是用的MPLAB IDE + MCC30啊,并且肯定没有60天,但是我实在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啊
void init(void)
{
TRISA= 0X0F00;                  //RA12-RA15输入,其他位输出
TRISC= 0X001F;                   //RC1-RC4输入,其他位输出
LATD = 0x0000;                   //关闭所有LED
TRISD = 0xFF00;                  //设定LED引脚为输出
AD1PCFGH=0XFFFF;
AD1PCFGL=0XFFFF;
}

//按键扫描和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void)
{

   if(!PORTAbits.RA12) LATDbits.LATD0=1;
   if(!PORTAbits.RA13) LATDbits.LATD1=1;
   if(!PORTAbits.RA2)  LATDbits.LATD2=1;
   if(!PORTAbits.RA3)  LATDbits.LATD3=1;

   if(!PORTCbits.RC1) LATDbits.LATD4=1;
   if(!PORTCbits.RC2) LATDbits.LATD5=1;
   if(!PORTCbits.RC3) LATDbits.LATD6=1;
   if(!PORTCbits.RC4) LATDbits.LATD7=1;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while(1)
    {
      init();                    //调用初始化函数
      display();                 //调用按键扫描和显示函数
    }
}
就是这个小程序,我必须屏蔽display里面任意两行,烧录就OK,否者没反应

网友B:
我们也用C30,但好像没有出现楼主说的情况,可以问问我们工程师:QQ:443935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