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群星器件RST无效问题

楼主(2010-07-07):
最近测试一款新产品,发现运行十来天后程序死机,并且按硬件RST也无法使系统恢复运行.有哪位哥们曾经遇见过这类问题,恳求指点下.
器件:LM3S6965
备注:重新上电后才能使系统恢复运行.
因为这问题出现频度较低,一下子难以找出原因.

网友A(2010-08-08):
1. 先确保硬件电路的正确性
2. 也有可能是芯片问题,当然这种可能性极低

网友B:
官方解释,从上电到电压稳定要在10ms内,IC内部问题。复位RST也没用。做了几百个才陆继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