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前端溢值处理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7-07):
你这的采集电压没那么大啊 通过R2和R3的分压 送到AD0的最大不到3V(36V被测电压)啊   我算错了?

楼主:
感谢楼上,我重新计算下电阻,现在 上图:

这样计算采样电压为36V,AD引脚电压是3.6V,AD结果是FF,完全可以不用硬件处理,而是软件解决

网友B:
超过量程当然是溢出了

楼主:
现更正如下:基准2,5V,电阻匹配11K和1K。如果北被侧电压分压后高于基准但是在AD引脚承受范围之内,会导致测量不准确,需要硬件处理还是软件处理(溢出,AD结果为FF)。如下图:

网友C:
在VREF到AD引脚最高承受电压之间,都是0FFH
把AD输入最高电压降低到VREF下一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