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通信,数据位如何设置7位?

楼主(2010-07-07):
做一个串口通信,协议要求:9600,7,N,2,STM32控制器的数据位只有8和9两种选择,有什么方法设置其为7位?

网友A:
设置数据位为8位、1个停止位,再设置每个发送字节的最高位为"1",去掉收到字节的最高位即可。这样每个字节的最高位自动变成1个停止位。

网友B:
LS这样设置,数据位是7位?

楼主:
有个MODbus通信协议的设备,要求如此。

网友A:
LS这样设置,数据位是7位?
引用 网友B:

达到了数据位是7位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与数据位是7位的设备正常通信。

网友C(点评):
你这样不可以,在接收多字节7N1数据时,除去第一个字节其它全部不对。字节之间没有空闲时序就错乱了

网友D(2016-08-24):
是的,接收的时候直接去掉最高位,&0x7F,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