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热释电红外感应开关的缺点谁能克服?

楼主(2010-07-07):
目前人体热释电感应开关,是检测到移动的人后,打开灯,延时后关灯,若在关灯前再次检测到人体移动便会从头开始延时关灯;但它有个固有缺点,即它只能感应移动的人体信号,一旦人静止,它就感应不到了。

如何能克服掉这个缺点?各位XDJM有何妙招?

目标:只要有人存在,不管是否移动,灯一直亮,一旦无人,再延时关灯;

若能实现,搞个安在卫生间岂不很妙!

网友A:
谁说人静止时感觉不到?应该可以的吧。可能是你的应用电路有些问题

网友B:
用热电堆式的传感器,甚至能把人的温度测出来。

楼主:
回2楼:

“一旦人静止,它就感应不到了。” 指的是当人静止不动的时候,人体热释电感应开关会延时关灯,除非你动一下,它才会再次启动,而如果你再一直保持不动的话,它就又不会再启动了。

这在实际中不方便,例如,你晚上起夜办大事的时候不肯能手舞足蹈的吧,那它就会延时关灯了,很不爽呀!

就是要能做到人一直在灯就一直亮,而不要管这个人在动还是不动;人走了,灯再灭;

回3楼:

热电堆式的传感器目前有没有用于人体感应开关的案例和产品呢?

楼主:
再问3楼,热电堆式传感器和人体红外热释电传感器有何不同?
后者是目前人体热释电感应开关里面用的传感器。

楼主:
上网查了下,二个传感器还是有区别的,前者可以用来测量温度,后者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3楼的是个办法,但实际使用中是否有问题,例如老鼠和人体体温相近从而会误动作,非接触式热电堆式传感器有效测量距离有几米远吗?太近的话不适用的,你看用其做的非接触式温度计要距离人体很近才能测出来的;

3楼能进一步说明吗?

各位还有别的好办法吗?

网友C:
不用这个传感器,不就好了用超声波汽车雷达那个有广角也有窄角。也不会受到光线干扰。我做了一个马桶冲水器用的就是它,这个抗干扰最好,距离可调

网友D:
主要是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
回7楼:
能否提供你用的传感器型号和成本?

网友E:
做一个类似于感应式水龙头的那种开关应该就可以啦。

楼主:
回7楼:
超声波发生器由单片机构成,它不仅设定超声波发生器的振荡频率,而且完成超声波接收信号处理、报警、显示等功能。
由超声波传感器完成电/"声"转换,向空间发射超声波。

有点大材小用。而且需要不断地测量是否有人。

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F:
人体红外热释电传感器能探测与背景不同的红外信号还和菲涅尔透镜有关,如人不动的话,传感器是难于探测到信号的,但只要有相对运动即可;人不动,探测器有规律的摆动(像钟摆),一样可以探测静止的人体红外信号。

网友G:
你把时间调长一点不就可以了啊,你上大的不可能上半个多小时吧,调个半个小时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调时间很好调的.

网友H:
从"把短时间内电压变动" 和"长时间内电压漂移" 分离开,
按以上思路设计,就能实现LZ的想法.:)

楼主:
12楼:
我比较难做到让我家的感应开关像钟摆一样做周期性永不停息的运动,哈哈!

13楼:
这个开关本意是用来节能的,你调半个小时,下次你上小的,它还死板的半小时后灭,就谈不上节能了。

14楼:
能否更详细点?

网友:
“一旦人静止,它就感应不到了。” 这玩意是指不用MCU而言的。实际上原理就在于其镜片做成了一片一片的放大镜(菲涅尔透镜),人在移动时,在某个区间内放大,检测到,某个区间内忽视,检测不到,从而形成一个波形,硬件电路根据波形,开关灯。知道原理以后,实现你的愿望也容易了:搞一完美的透镜,全放大到红外接收头上,用一AD搞到单片机判断(人和老鼠的区别根据信号量大小判断),打完收工(这样的实例实际上已经有了,就是红外防盗报警器,那是不需要你走动才报警的)。

网友I:
我所在的公司楼道就是这样的感应开关,人不动等不亮,人只要稍微倾下身等就亮了

网友J:
12楼的方法可行!
我们已经实验了
只是我们的方法有所不同,我们不是让传感器动,而是把钟摆装在传感器前面,
周而复始的遮挡和放开传感器,这样人即使不动也会感应到变化的红外信号
不过这种应该是纯电子的产品加上一个机械玩意估计成本会增加不少
更难推广!
再好的东西价格高了老百姓不买账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难道你的电路不能灵活一些。

假如判断到有人了。可以把传感器的相关电路给关闭了。每3秒启动一下。重新判断。

人是不会动,难道传感器不会动?正如,刷牙吧,手不动,而头做单摆运动也是可以完成刷牙工作的

楼主:
16楼:
PIR的原理没有搞清楚。
热释电传感器利用热释电效应,是一种温度敏感传感器。当传感器监测范围内温度有ΔT的变化时,热释电效应会在两个电极上会产生电荷ΔQ,即在两电极之间产生一微弱电压ΔV。当环境温度稳定不变时,ΔT=0,传感器无输出。当人体进入检测区时,因人体温度与环境温度有差别,产生ΔT,则有信号输出;若人体进入检测区后不动,则温度没有变化,传感器也没有输出,所以这种传感器能检测人体或者动物的活动。
菲涅耳透镜,把红外光线分成可见区和盲区,同时又有聚焦的作用,使热释电人体红外传感器 (PIR) 灵敏度大大增加。菲涅耳透镜折射式和反射式两种形式,其作用一是聚焦作用,将热释的红外信号折射(反射)在PIR上;二是将检测区内分为若干个明区和暗区,使进入检测区的移动物体能以温度变化的形式在PIR上产生变化热释红外信号,这样PIR就能产生变化电信号。

所以,即使用单片机,一样不能分出无人和静止不动的人2种状态,只能分出运动的人和无人;

18楼:
说的是通过钟摆变静止为运动,可行,但正如他说的,成本太高而无法推广;

19楼:
也是没有搞清楚PIR传感器的原理。人静止的时候和无人的时候,PIR均无电压输出,你即使每3秒启动一下,你同样没法分出无人和人静止这2种状态,都是检测不到PIR的电压。

继续期待可行的方案出现!

网友A:
回2楼:

“一旦人静止,它就感应不到了。” 指的是当人静止不动的时候,人体热释电感应开关会延时关灯,除非你动一下,它才会再次启动,而如果你再一直保持不动的话,它就又不会再启动了。

这在实际中不方便,例如 ...
引用 楼主:

经查阅,你选用的传感器确如你在20楼所说的那样。
若是这样的话,又兼顾成本的话,考虑使用红外发射管+红外接收管。这样的话,会给产品的实际应用带来什么不方便呢?

楼主:
21楼:
那使用者不可能老是去特意呆在发射管和接收管之间,以造成接收管接收不到,从而判断出有人还是无人。
需要安装N多发射管和N多接收管,也不见得没有死角的。

需要新的办法,期待!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没搞过这玩意,但是看资料其原理是这样的:里面的传感器元件芯会在感应到表面温度变化时有一小电动势(电压变化)。你说不行的原因,估计就是说随后会被空气中的电离子中和。所以人站着不动也是一会就没信号了。就是说在停止供电的时间和供电的时间里,都是电平衡的。但是在供电的那一瞬间,应该有人的时候电势差会比没人的时候大吧??

网友K:
这个传感器就决定了人不动无法判断.

这也是个安防漏洞. 实际上移动很慢的人, 或者穿了特殊材料衣服的人是检测不到的.

安防上普遍使用双监探测器, 就是加个红外对射的.
而且灵敏度和误报率是成正比的!

楼主:
23楼:

刚刚有人时候的电势差肯定是比没人的大,但过一会如果人不动或动的幅度不大,则和没人的情况就差不离了,即也没有电势差了。这正是问题所在。

24楼:

是的。这个传感器就这缺点。

红外对射是个方法,但我已在22楼说了,具体使用起来也不大方便。灵敏度自然和误码率成正比,但现在问题不是这个。

继续期待!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我不停的给传感器停电,然后通电,检测通电时候的电势差,然后比较没人时候通电的电势差呢?此时传感器的循环过程应该是这样的:上电-监测到温度差-慢慢被中和中-掉电,极板上电势差反向-被完全中和,无电势差-上电。

网友L:
加个照相机的快门:lol

楼主:
26楼:
不瞒你说,一个小时前我刚刚想到这个方法,就是不断地给传感器通电,断电,看是否能有结果。不谋而合了!
当然,这尚需要一些工作。
这也算一个方法吧。

各位,还有什么办法?

楼主:
27楼:哈哈,不断地摄像,确实也是个检测到一直有人还是无人的方法,只是,。。。。。根本不实用。。。。。。而且,快门照了,还得进一步图像处理,等等。。。。

是个不能民用的方法!

大家伙,继续!

网友A:
21楼:
那使用者不可能老是去特意呆在发射管和接收管之间,以造成接收管接收不到,从而判断出有人还是无人。
需要安装N多发射管和N多接收管,也不见得没有死角的。

需要新的办法,期待! ...
引用 楼主:

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你选的这种传感器,扫描区域应该是 扫描角 120度;宽度大约8cm.在此范围内,均可感觉到.

但是,红外接收管,红外发射角,也有角度的参数.并不会像激光束一样射出去,接收回来.

方法不在于老套,可行就好!

网友A:
26楼:
不瞒你说,一个小时前我刚刚想到这个方法,就是不断地给传感器通电,断电,看是否能有结果。不谋而合了!
当然,这尚需要一些工作。
这也算一个方法吧。

各位,还有什么办法? ...
引用 楼主:

在19楼,就给你这个建议了,你还装模装样的否定这个思路.然后再到处要建议.大家给你建议了,你好好琢磨了没,浪费大家思维不是?!

网友A:
19L:
4# WOAILYMD

难道你的电路不能灵活一些。

假如判断到有人了。可以把传感器的相关电路给关闭了。每3秒启动一下。重新判断。

人是不会动,难道传感器不会动?正如,刷牙吧,手不动,而头做单摆运动也是可以完成刷牙工作的

16楼:
19楼:

.........
也是没有搞清楚PIR传感器的原理。人静止的时候和无人的时候,PIR均无电压输出,你即使每3秒启动一下,你同样没法分出无人和人静止这2种状态,都是检测不到PIR的电压。
引用 楼主:

引用你的回复!

网友M:
红外面阵ccd,两个,立体图像识别。

楼主:
szshawn2010:

30楼:
如果考虑同样的发射角的话,发射接收都做在开关里面,这个也不失一个方法;

31,32楼:
是我才疏学浅,所以在你提到这个方法的时候,我不是很理解所以否定了你的方法,然后随着我对这个问题继续查资料,思虑解决方法的过程的推进,我对其有了更深的认识;然后昨天,我依然在苦思冥想,突然想到了断开,接通,断开,。。。PIR也是一种可能的方法;然后,就很兴奋地上坛子来,一看,26楼说了同样的方法;
俗话说的好,当局者迷,有时候太投入了,反而变得迟钝了;

26楼:
估计也是没有看你19楼的提法,他也是自个想出来的,我想是这样;

因为,放心,我们这些搞技术的,没那么多花头的;

再次感谢szshawn2010;

33楼:
老王出马,果然不同凡响!这个方案,肯定可行,但成本原因,依然难以推广。

楼主:
希望提问题的大家以我为鉴,认真思考大家的回复中提到的方法,思路,这也是尊重他人劳动果实的体现!

之所以不断地希望继续新的方案,一是任何一种方案,有的是理论可行,实际中估计是有些复杂,做起来比较难;二是有的是成本过高,不利推行;
最后,一个问题不是有了一个方案就要放弃了,多讨论,对以后有用到此的同仁也是个帮助,大家共同进步。

希望szshawn2010能够理解,谢喽!

网友N:
男不动,女动

网友O:
LZ,请教个跑题的问题,热释电被动红外传感器在室外应用效果怎样?有没有办法降低环境及干扰物的影响?
能做到什么样子?

楼主:
37楼:

室外的我么有用过。

不过,菲尼尔棱镜(各种形状),PIR探头(1个不行,多个),焦距,其它常规电子抗干扰措施;
从这些方面入手,应该能做到不错的;毕竟该传感器比较稳定了;

实在不行,这个帖子里的各位提到过红外对管,超声波传感器,图像抓拍等等,用在室外也可以比较;

网友O:
谢谢WOAILYMD。

有谁能提供室外使用的可靠的红外模块?我们想嵌在别的产品中使用。或者其它检测方式也可以。
请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P:
人不动,探头难道不能动吗??在探头上面装个小小的电机,让探头缓慢的动起来不就是了

网友Q(2012-10-30):
用反射式红外传感器,放在马桶周边,人在时候接收部分可以接收到被人体反射的红外信号,人离开时就接收不到了。

网友R:
不同传感器用在不同场合,没有一个可以通用的,对此,深感科技还不足啊,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等我们大家来做呢!

网友R:
引用 "从把短时间内电压变动 和长时间内电压漂移 分离开"

这句话值得深入考虑的!

网友S(2014-08-21):
我来挖坟!想到一个办法:能否在热释电管前端安装一个可控的液晶片,按照一定的频率开关,类似于快门式3d眼镜原理。

网友T:
^^ 现在的传感器,不同厂爱出的质量有许多区别的.

网友U:
用反射式红外传感器,我已做出来了

网友V(2015-08-13):
44楼可能可行

网友V:
本人做DC-AC/3-24V/1A/50HZ电压输出转换板,2.5元单价,可配外壳,有需要的请电话:13923159168

网友V:
46楼您做出来了人体检测吗,我有需要

网友W(2016-05-21):
我的出来了的,总成本(材料市场零售价)17元左右。做了一个安在厕所里,唯一缺点是人离开后灯一般在10秒至10分钟之间熄(视环境温度而变)。有谁能解决温度的干扰问题。望!

网友W:
经过反复验证,我做出来的改装热释电红外感应开关检测静止人体存在的装置,虽然成本不到二十元,但有一个尚未克服的缺就是,如果安在卫生间,人离开后在十秒左右熄灯,但如果洗了热水澡,则要等到温度平衡后才熄灯,有时要等十几分钟。

网友W:
过两天空了再把客厅和主卧安上,我想就不会出现热源干扰的情况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A:
19L:

但人动探头不动是人与探头、环境之间的相对运动。而人不动探头动是人、环境与探头之间的相对运动。这两者有区别,因此用相对运动的理论遇到了麻烦。

网友X(2017-04-26):
偶然翻到这个帖子,看到已经做出来了,但未克服温度干扰。想提个建议,改用雷达探测(淘宝上挺多的,但一样无法检测静止的人),加上处理红外传感器的方法应该能实现

网友Y(2017-08-01):
用反红反射式,距离2M 角度45度。应该可以满足要求。实在不行在门口做一个进门各出门的检测。进门后开灯,出门后延时几秒关灯。

网友Z(2017-09-11):
我做出来了  人进去灯就亮 不管人是啥子状态   人出去 灯就自动灭了   感兴趣的联系qq wx 19340285

网友AA(2018-01-23):
引用 网友Z:
我做出来了  人进去灯就亮 不管人是啥子状态   人出去 灯就自动灭了   感兴趣的联系qq wx 19340285 ...

你好, 加你QQ需要验证回答你的手机号码, 请问你做出来的能感应静止(睡觉状态)人体吗, 是否可靠稳定,没有误触发?  我微信 134 524,25315, 如果方便请加我,

网友AB(2018-07-09):
有谁做出来了的? 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AB:
有做出来了的吗? 分享一下

网友AC(2019-03-29):
这个真是太难了,上面说的其实很多不实用,
用红外对管或者超声波什么的话,只要有物体挡住,就触发了。那就不叫人体感应了。
你给传感器不停的断电,通电。。。但是你忽略了一个事情,这个热释电是一上电就输出高电平的。就失去做作用了。

网友AD:
大家好,我有接触PIR被动红外人体感应有4年之久,做过的产品有幕帘,有线或无线的壁挂式PIR和吸顶式PIR报警器,自动门传感器器等。

就PIR是检测温度的变化的原理来讲,单PIR基本上做不到检测静止人体,而且还容易受的环境的干扰,风、太阳光、振动都会有干扰,PIR产品我们都需要做一些温度变动、外乱光、振动等测试,以保证正常的稳定性。

而有一种叫热电堆的传感器是检测温度的,可以用来检测静止的人体,热电堆我之前也做过一些研究,主要在算法上面,但是热电堆本身的成本也高,我接触过的有8*8,4*16,32*32的,点越多的越贵,主要用在热成像仪上面,还有就是智能空调,可以了解一下。

最后,如果有需要技术支持的可以联系我,需要高稳定高质量的PIR的模块的叶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