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反的问题!

楼主(2010-07-07):
程序中wenjinchuansong03=36或wenjinchuansong03=20,如果用~ if判定总是为真,如果用就可以正确的判定出来这是为什么?

if(~((wenjinchuansong03>=30)&(wenjinchuansong03<=50)))
   {
       if(xianshizhuanhuan)
            PutStr(31,0x44,str24);//空白               //
        else
            PutStr(31,0x44,str04);//LUX NG
    }
else
     PutStr(31,0x44,str07);//LUX OK

网友A:
~是对HEX数据区反,!是逻辑非。

网友B:
一个是运算符,一个是判断符

楼主:
可是~是位运算符的取反啊!像wenjinchuansong03>=30所得到的结果要么是1要么是0吗?你们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C:
"~"是逻辑运算符,功能是按二进制位取反;

"!"是关系运算符,只是是否非零的问题。

仔细看看c语言的说明吧

网友D:
楼主的c语言还得巩固啊

楼主:
若wenjinchuansong03=20
(~(wenjinchuansong03>=30))会等于什么?
若wenjinchuansong03=36
(~(wenjinchuansong03>=30))又会等于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