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7与winxp下HID枚举的不同处!

楼主(2010-07-07):
同样的描述符,winxp枚举OK,但在win7环境下fail.用BusHound抓取数据,在Set config后有Bad parameter问题。将Endpoin 描述符的负载包长度从16改回8,就枚举成功了。
端点是 中断传输,输入端点1。

楼主:
两系统到底有什么不同?我做的是 HID Digitizer.

网友A:
win7比winxp严格的多,winxp并没有严格符合usb1.1,要宽松的多。

网友B:
3楼说的是对。win7更加严谨,完全按照协议去做的。window xp漏洞很多,即使写错,设备还是可以正常工作,win7就不行了。很多usb device都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C:
把BusHound抓取数据贴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