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时电路板钽电容爆炸

楼主(2010-07-07):
我们公司生产的一款产品在产线上检测时,出现钽电容爆炸的问题;该产品以前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我们将爆炸的钽电容换下来,换上别的型号钽电容,没有出现类似情况,我现在怀疑是钽电容本身材质有问题,将图片发给大家,请各位看一下,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本身质量问题嘛

网友A:
你焊反没有?

楼主:
没有焊反,我找了几个其他钽电容,焊上后没有问题

网友B:
我也有过,怀疑质量问题,或商店把低电压值给你了

楼主:
我准备加上电压再试一下,看有多少个爆炸的

网友C:
耐压值不够,钽电容只能用到标称值的50%以下。负载电流过大也会引起钽电容损坏。

网友D:
别动不动就算零件自身问题,你有证据说明吗?
你的钽电用的是哪个厂牌哪个型号的?用在你的电路上是其什么作用,滤波。。。。等等等
在你板子正常工作的时候,给电容的电压电流,频率多高?会不会有瞬间凸波等。。。
还有你先测量电容本身是否符合规格之后,再往板子上面焊接吧~~
要洗就要洗黑或者洗白~
电感和接口旁边糊掉的电容式一样的吧?
看电容的Mark感觉像AVX ,TAJ系列的,47uF,耐压值10V的。

网友E:
很明显是你的用法问题,这个坛子里说过很多次了。

网友F:
很明显是你的用法问题,这个坛子里说过很多次了。
引用 网友E:

xyj,你能详细说说问题出在哪里吗?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G:
没遇到过,倒是遇到电解电容的正负极标示反了的。不知道厂家扎搞的

网友C:
还有,你的电源输入是不是接反了,或者电源没有滤波整直。直接给的是交流电源?

网友H:
回复 网友D:
ret:学习了

网友I:
我也遇过这种情况,你把胆电容拆下来,用比标称值电压低一点点的电压去测电容,电容炸了那就是电容耐压的问题了,我上次做一批货差不多一盘电容都报废了.

网友J:
除了基美的钽电容,其他的俺都不会用、

网友D:
KEMET电容是可以和AV媲美的~
洗娃机叔叔说的有道理,哈哈~

楼主:
我们针对这批电容找了几块板子在不上电的情况下又做了测试,竟然发现有两个直接短路;焊接下来再测,结果短路。装上去,通电爆炸

网友K(2011-09-23):
现在钽电容价格涨得厉害,在客户的成本压力下,就有商家拿其他品牌以次充好,我也遇到过楼主的情况,换品牌就好了

网友L:
我估计是价格太低买了劣货,我在15V板子上用336/16V,好好的,没事啊。老外也有这么用的,无非老外不是贴片钽电容,是直插。

网友M:
上面已经有人说了,就是50%耐压下使用,品牌接触不多,如果你的耐压余量较小,基本上很难保证,我以前都是炸在现场了,实验室一个也没炸

网友N:
额   可能焊反了吧

网友O:
最大承受电压问题  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质量问题了

网友P:
耐压值不够

网友Q:
应该是选型不合适,好像那颗电容在开关电源部分滤波,不知道输入电压是不是5.5V,那是这样子的话,最好选择16V 47UF B型的,决对能满足您的要求,而且永不出问题!
如有问题可以来电交流!13682646413 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