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的SWIM极限性能

楼主(2010-07-07):
最近需要做一下SWIM的性能分析,所以想了解一下STM8的SWIM下载Flash时的极限性能,这个极限性能是否是19kb/s?
19kB/s是我自己按照我认为的方式计算得出的,计算方法如下:
3.3ms擦除+3.3ms编程,128字节需要6.6ms,相当于19KB/s的速度,6.6ms是理论最长延时,所以,应当比19KB/s还要再快一些。

看了一下st-link的资料,高速模式下,可以达到12.8KB/s的速度,这个速度是否包含擦除以及校验,这个速度是在多少频率的SWIM下测试的?

自己的STM8下载线已经搞定,所以现在需要大致比较一下性能,看看是否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网友A:
SWIM非常快,特别快。

楼主:
怎么偶这里总觉得慢呢。。。。。。

网友B:
能这么计算吗

楼主:
能吗?不能吗?
偶这里测试,STM8_SWIM比STM32_JTAG还是要慢不少的。

网友C:
STM32调试我用JLINK的的SWD方式,感觉也比ST-LINK对STM8的下载快多了

楼主:
STM32调试我用JLINK的的SWD方式,感觉也比ST-LINK对STM8的下载快多了
引用 网友C:

JLINK通过SWD下载STM32速度是多少啊?

网友C:
初始化是32K,但是IAR自动调节的,真正的速度未知

楼主:
32kB/s的STM32_SWD下载速度确实是非常快了
我自己测试到的最高速度也差不多就这样:
writing flash |========================================%100| 1.88s used
Info:   flash programmed for 65536bytes(34.08KB/s)
Info:   verifying flash
reading flash |========================================%100| 0.85s used
Info:   flash verified for 65536bytes(75.65KB/s)
其实,STM32_JTAG的下载速度也差不太多,只是读取的速度快一些:
writing flash |========================================%100| 1.86s used
Info:   flash programmed for 65536bytes(34.46KB/s)
Info:   verifying flash
reading flash |========================================%100| 0.67s used
Info:   flash verified for 65536bytes(94.96KB/s)

但是,STM8_SWIM接口的话,最高也只有18KB/s多一点(擦除,编程):
writing flash |========================================%100| 7.00s used
Info:   flash programmed for 131072bytes(18.29KB/s)
Info:   verifying flash
reading flash |========================================%100| 1.79s used
Info:   flash verified for 131072bytes(71.55K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