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输出纹波的疑问!

楼主(2010-07-07):
我的2路输出的电源,一路12V/3A;一路5V/3A。采样是用的431+光耦,采样点放在5v路上的!

   现在测试输出纹波,5V路上的比12V路上的还要差!12V路:128mV,       5V路:246mV!

很想把5V路也调整到100多mV!看下面这个波形,就是5V路上的!
这个波形反映的纹波是由开关产生的吗?该从哪里着手调整这个纹波?

12V路上的纹波:

5V路上的纹波:

楼主:
RE: 输出纹波的一点疑问!

并且两路的RC吸收元件都是一样的,后面的滤波也是一样的!只是电压不同,电容的耐压不同而已!
  为了方便大家帮忙分析!特上图!

网友A:
看样子像是开关噪声。

楼主:
那为什么12V那一路要好很多呢?

网友B:
可以认为,楼主的变压器绕组,初级在内,5V在中间,12V在外面

网友C:
显然是开关噪声。
这种“纹波”不是“调整”可以解决的。换言之,不可能通过改变电路元件参数等方法解决。
5楼大蚂蚁实际上已经说出了一部分解决方法。
楼主应该检查一下,你的变压器是否如蚂蚁所说的次序绕制的。估计楼主的变压器是找变压器厂家绕的,那就要找原厂家问清楚,或者拆一个看看。

楼主:
高手就是厉害!!!

不得不说,厉害的就是不一样!刚好这个变压器厂家给了结构图,一看,还差不多!我也拍了照,奈何手机不行,基本和蚂蚁说的一样的!

   禁不住问:倘若需要更好的纹波,那岂不是该改动变压器?

   那变压器该怎样绕,它的输出纹波会最小呢?

网友C:
你的图实在看不清。

变压器初级次级之间加屏蔽是有效的方法。
这里所谓“屏蔽”,是一层薄铜皮,宽度与绕组宽度相同,包一匝,但这一匝首尾不能相接。铜皮引出线接输出的“地”。
更强的“屏蔽”,是初次级均加屏蔽,甚至初级对磁芯,次级对磁芯也加屏蔽。不过,一般情况不需要那么强的屏蔽。
铜皮包括其绝缘要占一些窗口面积。

如果不用加铜皮的方法,初级若是多层绕组,将外层那端接电源,内层那端接功率管,也可以稍有改善。

楼主:
一说铜皮,我就想起来了!

maychang老师:

  您一说铜皮我就想起来了!我以前做过一个变压器,也是这个厂家!

但是那个铜皮,他们包在外面,就是在外面的线包上包了一层铜皮,整个线圈包了一圈,然后在底部焊根铜线,接到变压器的脚上!(见图)

只是这个变压器后来没用,也不知道效果如何!....

铜皮的首尾不能相连,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尾部焊根铜线接到变压器的输出地的引脚上,那它的头呢?是直接放在绕组里面?

您说的包铜皮,是指包在里面?(夹在绕组里面)

  还是包在整个线圈外面?(和我之前做的那个一样)

应该是包里面,您说的是“包一匝”。

(图上这个“T”就是表示的铜皮,宽度只有7mm左右,围绕线圈一圈后接引脚)

网友C:
9楼:
从9楼图中什么也看不出来。
需要用7楼下面那幅图才可以说明问题。
我在8楼说的是“变压器初级次级之间加屏蔽”。

网友D:
我认为是反馈环节有问题.

楼主:
我对LAY OUT也有点担心,但是我认为问题不大!
11楼:我采样时放在5V,反而输出纹波差了,反馈环节这个问题体现在哪里呢?

网友E(2010-12-13):
先看看“纹波”的周期,就知道是否是开关噪声了,提高输出滤波电容容值,注意一定要使用低ESR值的。可以试试470U 而是 ESR<0.04的电容。

网友F:
这种“纹波”不是“调整”可以解决的。换言之,不可能通过改变电路元件参数等方法解决。

网友A:
开关噪声,要详细检查才行啊。

网友G:
开关电源来的吧 我的也是 去掉电路中其他地方的开关电源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