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ASH的单字节编程....请教

楼主(2010-07-07):
由于用的不多 只要2个字节 掉电记录下 状态 而且不考虑装电池  虽然板上画了.....     因为涉及到低功耗和看门狗 电池没电就完全运行部了了      就用库文件那个函数写了下 :
        FLASH_Unlock();
        FLASH_ProgramHalfWord(0x0800f800 , 0x7777);
                ii = *((vu16*)0x0800f800);
        FLASH_Lock();

会跑到硬件错误离去 在函数中实际写入那个操作以后   *(vu16*)Address = Data;

既然函数里有上面那句 就是说可以 字节编程的

是还要擦除吗  哪位用过  用的比较少 不想用官方那个模拟EE的例子 ...

楼主:
= =# 彪了 HSION 本身就是 不过 RCC_Init 初始化的时候 HSE PLL稳定后 要把HSI 关了 这样下次 从STOP中唤醒STM32强制使用HSI的时候 就是可以使用HSION判断了   HSI 和 HSE是可以同时工作的.....

网友A:
STOP模式唤醒 后默认使用HSI,对STM32就是这样的。这类似于复位后,系统时钟取自HSI一样。

楼主:
解决..  读写FLASH的时候 HSI必须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