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x256替代型号

楼主(2010-07-07):
我们使用AT91SAM7X256两年多了,最近发现不仅该芯片大幅度涨价,而且货期也是长得离谱,打算把这个片子换掉,哪位朋友能推荐几款功能和7x256差不多,价格和货期都比较好的芯片,最好也是ARM核,移植起来简单些。

网友A:
从STM32里应该不难找同功能器件

楼主:
7x256是ARM7TDMI核,如果移植到STM32上工作量大不大?如果几天就能搞定,那就做块板子移植看看了

网友A:
这个不好说,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看你的水平啦

网友B:
换芯片就要重写驱动了,如果有现成的驱动应该不难。如果你原来的应用是建立在OS上的,主要工作量应该在OS的移植上,能找到已经做好的OS移植的话,基本上就不用做什么了。

网友C:
用7X256是用它的网络吧,7S256可能还好买一些.如果用网络,建议用LM6XXX系列,硬件电路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