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与C++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7-11):
这个要看编译器支持不支持吧!

网友B:
ti的CCS是支持C++的
我试过的是3.1及以上版本

楼主:
yxwsz
假如我在PC上运行的一段C++程序,可以直接移植到CCS上编译,然后下载到DSP上运行吗?假如PC上运行的C++还用了所谓的类。

楼主:
zsflyn
你顶什么啊?我的问题都还没有人回答。

网友C:
zsflyn:真是服了YOU(你)!

网友D:
可以吧,我见一个师兄在CCS里面用C++写的程序,好像说生成.out文件的时候要加什么命令转化下

网友B:
回复 楼主:
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PC上的c++ 类dsp上都支持;
比如文件IO的类(ostream, istream), 需要有文件系统支持,dsp上就不支持;

pc上很多类库(比如string, vector),内部使用了动态内存分配,也不适合在dsp上运行;

我的建议还是使用自己实现的类,这样你自己清楚这些类库到底使用了什么资源,不要期待CCS编译器实现了所有C++的标准类库。

网友E:
俺在dsp上从来都是C++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教你一个问题,一段在PC上执行的C++程序,假如把它移植到DSP上面,这样移植容易吗?另外执行速度会不会更快一些?

网友F(2016-12-08):
引用 网友E:
俺在dsp上从来都是C++

请问TMS3206678可以支持调用eigen3的库函数吗?eigen3里面的库函数用到了类的概念,DSP支持吗?感谢亲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