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隔离器件6n136设计电路

楼主(2010-07-07):
该电路在57600波特率下,工作正常,在115200波特率下,TXD输出有误码,请问是哪里有问题。
VCC与3.3V,GND隔离(变压器做了电源隔离),串口芯片232有自己的电源和地。
VCC设计中为4.9V,误码情况非常奇怪,只要用示波器的探头在TXD光耦的的信号引脚(UART_TXD,FPGA_UART_TXD)上一点,误码就消失了(信号测试的时候发现的),再次上电重启后,还是存在误码现象;
57600,19200,9600波特率下工作正常

网友A:
是不是你TXD光耦的的信号引脚没焊好

楼主:
自己以为是电阻阻值的问题,所以将R642的阻值减小(510欧姆),增大驱动电流R643的上拉电阻也改成了3.0K,但115200波特率下误码情况还是存在(偶尔情况下上电重启后没有误码~~~);
回楼上,115200波特率以下光耦工作正常,所以不可能是焊接问题

网友A:
把R643换大换小试试,我用PS2801做通信也出现这种情况,如果问题解决,那就是电路参数不合理

网友B:
从现象看,是频率太高,出现误码。
增大光耦输入电流试试。

建议光耦更换成频率更高的6N137。

网友C:
6N136 速度太慢了,115200是120K左右的速率

网友D:
是光耦速度的问题。和前向电流没有关系。
另外考虑在前向增加几pf的电容看看,示波器的表笔是容性的。
期待你的试验结果。。

网友E:
楼主更换光耦的同时别忘记加退藕电容,记得datasheet里的资料里有该电容。

网友F:
楼主应该有双踪示波器吧?
示波器一路接输入信号FPGA_UART_TXD,另一路接输出信号UART_TXD,让你的信号源发ASCII码"U",可以看输入输出波形是否方波,以及延迟时间。改变驱动电流和负载电阻,再看看波形和延迟时间是否改善。如果改变驱动电流和负载电阻仍不能实现“看得过去的波形和延迟时间”,那就必须换光耦了。
个人经验:R643应该尽量小一些,用2k甚至更小一点,相应的驱动电流需要增加。

网友G:
6N136的最高工作速度为1Mb/s,完全可以满足楼主的需求,但楼主图中驱动明显不足,高速时的驱动电流应在15-20mA,而楼主图中的驱动电流自己算算才多少,差的实在太远了,如果前级驱动能力不足还要加缓冲,RL也应降低至1-2K,3.3V下甚至要更低,当然,楼主用到的速度才是该器件额定速度的1/10左右,参数可以适当放宽,但要试验确定并留取余量。另外,6N13x系列光耦其实是IC,去耦电容也不能省略。

网友H:
学到东西了!

网友I:
可以用Multisium 仿真一下,调一下频率和阻值,可以看到波形失真的情况。
选用合适的阻值可以增大频宽。

网友G:
电路仿真的意义有限,除非有高度真实的器件模型,但多数普通仿真软件做不到。

网友J:
97年俺学protel3.31,对那个自动布线非常的感兴趣,,等跑完了一看,气的我差点把电脑丢楼下去
后来也不肯学仿真软件,老王塞给我的有几十种仿真,俺一个都没装.什么时间回乡下了有闲心装了玩玩

网友F:
protel3.31,那是DOS版吧?

网友G:
补充楼主的相关问题解答。

网友K:
图1电容式数字隔离器的简化结构图

楼主:
昨天做了一天的稳定性测试,发现RL电阻过大(R641,R643)会出现FPGA采集到得信号将1误判为0的情况,将该电阻改小成2K,结果数据收发大大改善。
但是虽然如此,但是长时间测试发现,传输还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接收端会出现,发送几万个字节后,收到连续几个字节的全0字节。发送的输入端接串口调试助手发送00 11 22 33 44 55 66 77 88 99 aa bb cc dd ee ff而出现全0时是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用示波器看过输出波形,波形接近矩形了(感觉已经很好了),客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有点不明白

网友G:
应检查试验电路的焊接以及出错时光耦的温度,只有串口输入电平为长低时才会出现连续的0,此时光耦输出端是截止还是导通则要看你的具体电路。如果是光耦问题,那么应不可恢复除非是光耦过热引起,但过热问题很少见,你用的电流又不是很大。

网友L(2012-11-08):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串口隔离电路,想请问一下,你那个电路最终怎么样了

网友L:
使用实验效果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