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程序时出错了

楼主(2010-07-07):
各位大虾帮我看看这个程序错哪啦?我找了半天没找出来。谢谢!!!程序如下:

#ifndef _DS1302_H_
#define _DS1302_H_

extern uchar str1[]="  -  -   Week:  " ;
extern uchar str2[]="Time:           " ;
extern void write_str(uchar addr,uchar *p);

#endif

keil显示:

创建目标 '目标 1'
PA51汇编 STARTUP.A51 ...
编译 main.c ...
C.H\DS1302.H(4): 错误 C129: missing ';' before 'str1'
编译 lcd1602.c ...
编译 key.c ...
编译 beep.c ...
编译 display.c ...
编译 ds1302.c ...
目标未产生

网友A:
将 #endif放到extern uchar 之前

网友B:
错误在此
extern uchar str1[]="  -  -   Week:  " ;
外部变量声明不能初始化

改成
extern uchar str1[];

...

楼主:
之前都试过了,还是不行的呀
ds1302单独编译时能通过,可添加到模块时却出错了,不知道错在哪里了?

网友C:
uchar这里 好像不行吧, unsigned char  这里好像没宏定义

网友D:
在 .h 文件里面 声明外部变量,用
extern uchar str1[];

在.c文件里面,定义变量用:
uchar str1[]="  -  -   Week:  " ;

另外,用uchar之前必须先包含声明uchar的头文件。

楼主:
都试过了,可还是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