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阻,丝印为20mΩF。

楼主(2010-07-08):
各位前辈,昨天翻看公司废旧物料的时候发现了一颗电阻料,2512封装,上面的丝印是20mΩF,咋一看有点像合金采样电阻,但是要比采样电阻厚一些,后缀有个"F"是什么意思?请教了!谢谢……

网友A:
就是合金采样电阻,厚的功率大一些,F表示精度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拿钳子剪开了一个,里面却是有一片小的金属条!但是它为什么要包起来,裹得这么厚呢?!

网友B:
这是生产商的秘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料倒是好料,估计也不至于弄虚作假吧……

网友C:
F 表示精度

网友D:
不会弄虚作假的,其实里面的那个小的金属条完全可当作是贴片电阻,你可以拆开一个三极管看看,里面也有个小金属片

网友E:
外形决定功率

网友F:
呵呵。。貌似什么芯片里面都是很小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