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950 Timer2定时中断问题

楼主(2010-07-08):
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我想用Timer2定时中断,请求中断成功后并不进入定时中断,请问是为什么?
我的代码如下:

tmp = readl( REG_AIC_GEN );
tmp |= 1<<16; //timer2 enable
__raw_writel( tmp, REG_AIC_GEN );

tmp = __raw_readl( REG_AIC_GASR );
tmp |= 1<<16;
__raw_writel( tmp, REG_AIC_GASR );
__raw_writel( 75000 , REG_TICR2 ); //5ms
__raw_writel( 0x68000000, REG_TCSR2 );
if( retval = request_irq( IRQ_TGROUP, timer2_interrupt,
SA_INTERRUPT, "timer2 interrupt", NULL ) )
{
printk( "timer2 interrupt request fail!\n" );
return -1;
}

printk( "timer2 interrupt request success!\n" );

望各位高手指点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总中断屏蔽位开了没有?

网友B:
CLKEN寄存器需要设置timer2的clock使能。

网友C: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timer2,3,4用的是同一个中断号,我请求中断时怎么区分啊

网友D:
linux的话可以去看看irq驱动相关的书籍,通过dev name进行区分。参看linux设备驱动第三版的中断章节。

网友E:
得看看总的中断屏蔽位

网友E:
如果没有开,你的中断自然没有响应

网友F:
楼上的说得有点绝对了,还有可能是其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