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输出50M方波吗

楼主(2010-07-08):
能用单片机的IO口输出50M的方波吗?只要是单片机,哪款都可以。单片机能实现这么高的频率吗?

网友A:
那得挑挑单片机了

网友B:
提醒LZ,单片机不限于是51.

网友C:
难啊
八位机我找不出
16~32位的应该有,频率快点是可以的

网友D:
这要求单片机工作频率至少100M。。。。
有这样的单片机吗?

网友E:
绝对不可能....

那样就不是单片机了..

网友F:
不好找,8位单片机工作频率至少要大于50MHZ,STC单片机是单周期可以试试。

网友G:
可以的,有的单片机可以把系统时钟通过某个IO引脚进行输出,一些ARM内核的单片机可以做到,特别是那些支持以太网的ARM内核单片机,比如STM32F107

网友H:
C8051F列系不就可以了吗?
既然是固定的50MHz,直接用50MHz晶体,单片机的Xout输出就是50MHz,整形一下就得到方波了。
其实频率高到一定程度,波的形关是否方的有这么重要吗?

网友I:
这种单片机还真不好找,若单输出50MHz,32位不见得比8位有优势,ARM7和CM3估计都不行,C8051F120应该可以,工作于100M,使用T2或T4或PCA的频率输出方式,正好可输出最高50MHz的方波。

网友D:
呵呵。。。那还不如买个50M的有源晶振。。。。
不过,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晶振。。

网友J:
50MHz的晶振是标称值
或许楼主需要在50MHz以下还可变吧,包括占空比

网友D:
晕。。。。
有PWM跑到50M的吗?

网友K:
50M只能输出正弦波,完全的方波有点困难
频率太高了点

网友L:
如果有人能找出来,将datasheet也贴出,大家看看就知道了---我认为没有cpu能在I/0上输出50M hz的方波

网友M:
7楼太搞笑了,哈哈STC,就那叫INTEL祖母的那个。

网友N:
单片机的外部系统时钟用50MHz, 通过晶振输出引脚直接输出即可(亦可加隔离驱动)。

网友O:
这个问题不是以前讨论过的吗?
用晶振倍频分频整形等办法都有办法做到的。
如果说是用C语言(或汇编)代码来让GPIO模拟出一个50M的方波,办法是有的,以前回答这个问题说了一种方法,现在再说一下。
在CPU的低延时总线上挂一个GPIO,然后用代码控制GPIO的电平就可以了。
对于POWERPC405的DSOCM总线,每次操作需要2clk,把DSOCM和CPU的主频都设到400MHz,那么GPIO每秒钟就可以操作200M次,可用软件来模拟实现100M的方波。
对于microblaze软核,DLMB总线或者FSL总线工作在CPU同主频,把CPU设到100MHz,把GPIO挂在DLMB或者FSL总线上,那么GPIO每秒钟也可以操作100M次,就可以用软件来模拟50M的方波了。在spartan-3中软核可以跑到100MHz,V5中可以跑到200MHz。因此模拟这些方波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P:
我是从没见过能输出50mhz的单片机。就是5mhz就够牛的了。arm芯片的io口速度能跟跑的跟主频一样快?

网友Q:
回复 楼主:
可以用倍频器倍频上去,锁相环搞一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Q:

100M的C8051F120的PCA可以实现

网友R:
仅需要方波的话完全没必要非用单片机实现,即使用单片机也不宜用软件方法实现,而是要借助适当的外设(比如22L建议的那样),而且单片机的系统时钟频率必须在100MHz以上,价格和功耗可想而知。这种简单功能搭个简单的时序电路实现更好。

网友S:
顶上,产生这样的频率真的没必要用单片机了,搭个谐振电路完全可以,要是真的用单片机,那它就啥也别干了 整天的输出高低电平吧 呵呵

网友T:
50M的话周期就是0.02us,一般单片机执行一条简单的指令最少需1~2us,所以说困难

网友U:
有啊  32bit的单片机  ARM  或找找其他的

网友U:
程序震荡可达到72M,应该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