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58电路

楼主(2010-07-08):
请问这是个带通电路么?

网友A:
多重反馈型bpf

楼主:
2楼能不能帮忙分析下啊,谢谢了

楼主:
我想知道信号在C2支路和C1支路上的速度是否一样啊,谢谢

网友A:
信号速度  是什么意思?  头一次听说

楼主:
喔,我也说不清了

楼主:
不知这个上限截止频率与下限截止频率怎么算?我这样算对么?
下限:Vi=Vs*R102/(R101+R102)=0.1Sin(wt)
c1支路:ic=c(d(uc)/dt)=cd(0.1Sin(wt))/dt=0.1cw(cos(wt))
           vo=ic*R103=0.1RCW(cos(wt))
           vo/vi>=1为高通
       则RCW>=1
          得到频率下限为f1=1/(2πRC)
  上限:假设C2的阻抗小于等于1K时,C1支路被短路
       则1/(WC)<=1000
          得f2>=1/(2πc)
希望大侠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这种电路的上下限频率,是要先写出传递函数,再计算的,没有这么麻烦

网友B:
原来模电这么高深呀

网友C:
模电是最难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