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中耦合电容 的疑问

楼主(2010-07-08):
上图为共射放大电路,关于C1耦合电容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1、上电路中如果不加C1电路会工作吗?
2、是否是因为VB点的电位不为0,才加耦合电容C1?如果VB的电位为0了,就不用加耦合电容C1了?
3、是否VB点的正电位决定了C1的极性的接入方向?

谢谢大家。

网友A:
1、不加C1,VB电位会被拉低至电压源Us直流偏置附近,如果Us偏置合适也能工作。
2、VB为零的话,Us直流偏置也为0的话不用加C1
3、正确

楼主:
US相当于加入的正弦信号的吧?这样的话我就能理解了

非常感谢!!!

网友A:
图中的意思就应该指的是直流偏置为0的交流信号源,可以认为是正弦信号。

楼主:
一点我就通了啊
比看书琢磨效率高多了。
感谢王工!

网友B:
这个电路是交流没反馈啊????

是不是我看错了?

网友C(2011-09-02):
不错、、解决了我心中的困惑、、

网友D:
1、不加C1,VB电位会被拉低至电压源Us直流偏置附近,如果Us偏置合适也能工作。
2、VB为零的话,Us直流偏置也为0的话不用加C1
3、正确
引用 网友A:

如果Us有直流偏置的话,RB1和RB2就不需要了。信号源侧属于源输出。

网友E:
我的理解是C1的作用是交流叠加。就是把信号源的直流分量滤除只把交流部分叠加起来。
如11楼所述,如果信号源本身能提供合理直流偏置,则C1、RB1和RB2都可以不要。

网友F(2013-06-27):
C1、C2的极性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G:
确定C1的正负极方向是看Us的电压和b对地的电压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