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求助:芯片需要预热才能运行?

楼主(2010-07-08):
在产产品,做了两年多了,总共有几百台了,最近有一批板子里有十多个控制板出现很怪的问题:
1、正常情况:控制板单片机上电初始化之后处于待机状态,以点亮灯的规律闪烁作为指示;
2、故障情况:早上第一次开机需等待十多分钟才能待机(闪灯),断电后再开,就OK了,似乎需要预热。正常情况下开机不用1S即可进入待机(闪灯)状态;

做了一些分析,还是没找到原因所在:
1、与正常工作的PCB板互换芯片,重新烧程序都不能解决;
2、、用示波器观察晶振能正常起振,但有的芯片的晶振其中一个脚振幅只有3V左右(正常位5V),与能否进入待机(闪灯)没有对应性;
3、用热风枪单独对单片机芯片加热,比手的温度稍高一点,插上芯片,立即上电即可正常运行;关电,待冷却后(25度左右),上电,恢复成需要等待几分钟或更长时间才能运行到待机状态;
4、取下单片机芯片,单独加热PCB板及其他芯片,无效果;
5、芯片的冷热变化,用示波器观察晶振频率,无变化;
6、更换了晶振及晶振电容也无效果。

现在没方向了。不知道芯片问题还是PCB板的问题,还是其他因素可能性?急啊!希望大家能提供点能参考经验及意见,十分感谢!

网友A:
1:程序搞错了吧(最大可能)
2:有虚焊的情况

楼主:
1:程序搞错了吧(最大可能)
2:有虚焊的情况
引用 网友A:

“程序问题”的疑问?
1、程序改为最小系统(闪灯)都是那样,需要预热。
2、同样的东西,大部分PCB都可以,而且加热芯片就可以很快运行,若是程序问题,那是哪种程序问题会有这种现象?

“虚焊”的疑问?
若PCB虚焊,单独加热PCB是无效果的,取下芯片单独加热,是有效的,冷却下来又不行,虚焊不能解释吧。

网友B:
既然发在PIC版,应该是用的PIC单片机(千万别说不是PIC的),看看是不是复位引起的,查下复位正常否,或者外加电平复位看看。

网友C:
测单片机其它管脚状态,对比好板,先确定引脚状态会不会引起异常,比如复位脚死锁等,如不行,确定引脚状态能否可以使初始化程序正常完成,查找原因,应该是PCBA的问题。

网友A:
待机条件是什么?

网友D:
cpu批号一样吗?是不是买到翻新的了?

建议检测复位电路.

网友E:
换几个Cpu试试

楼主:
既然发在PIC版,应该是用的PIC单片机(千万别说不是PIC的),看看是不是复位引起的,查下复位正常否,或者外加电平复位看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忘了说明单片机型号了.

单片机型号:PIC16F877A
晶振:4M
C1、C2:20pf

示波器检查复位电平正常。在出现不能进入运行等待状态下,多次尝试手动复位无效果。

楼主:
cpu批号一样吗?是不是买到翻新的了?

建议检测复位电路.
引用 网友D:

批号从03年到08年的几个都尝试,无效果

网友F:
测试这个问题太简单了,软件就留一点闪烁LED的代码,基本代码都关掉,然后通电看看MCU是否正常工作,如果正常工作那一定是代码问题,如果还不工作,把你屏蔽掉后的代码发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G:
加热后成功,或者自身发热后正常
是否跟“热胀冷缩”有关?
也就是说,还是可能有虚接或虚焊的点,热胀后就连上了

网友H:
没准 这也是Microchip公司设计PIC16F系列留下的BUG···

网友I:
我来猜:可能是fuse设置得不对.

另:有可能该款芯片是用在赤道地区,哈哈:)

网友J:
应该是震荡电路问题吧。PCB切图

楼主:
1、今天突然发现晶振频率上叠加了个低频!周期大概15ms左右,但是展开后还是4M的频率。参见附图。CH1—> Vdd CH3->MCLR CH2->OSC2
2、另外一块板的低频周期大概8ms左右,很奇怪;
3、这种晶振的波形,有的PCBA能正常运行,有的需要预热一段时间。
谁能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K:
电源问题

网友L:
晶振配置成HS

网友M(2014-07-01):
这个问题可能是板子和相关元件结合的结果,我现在也碰到这类问题,我们生产了3K的产品,其中有1K左右存在这样的问题,现在也还没找到解决的办法。

网友N:
试过改用内部晶振没有??
换个晶振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