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型号问题

楼主(2010-07-08):
我看到几个元件,长的跟贴片三极管一样,但又不知道是不是三极管,它们上面分别标有431W、A6t55(55是竖着的)、W1A17(17是竖着的)、POIPB!希望知道的告诉我一下,谢谢了!嘿嘿

网友A:
你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各管脚,就大致可以了解了哦。。

网友B:
我前些天也遇见过这个问题,非常小的贴片元件,上面标记的不是芯片的型号,而是芯片的批号,在网上是查不到的,你只有用万用表测,或者看他在电路中的作用来判断了。

网友C(2010-09-15):
新手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