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89C58RD+能用编程器烧写程序吗?

楼主(2010-07-08):
STC89C58RD+能用编程器烧写程序吗? 除了用串口的方式烧写程序的方式,还有其他的方式吗,比如仿真口啥的?

网友A(2010-12-05):
应该可以吧,但是数据手册上没有,你直接可以用串口下载,干嘛还要用编程器啊。

网友B:
当然可以,很多编程器都支持的。例如我的TOP2007... :)

网友C:
用了外部编程,你的芯片就再也无法实现ISP了,可以用,但是用之前考虑清楚。

网友D:
用外部编程器,只要不写ISP区,ISP 功能不会丢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