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电阻不认识

楼主(2010-07-08):
有个电阻上面标有SDR  5K471是接插件圆的扁的,谢谢了

网友A:
可能是压敏电阻

网友B:
就是压敏电阻
压敏        性能        通用
材料        碳膜        制作工艺        普通线绕
外形        圆盘形        标称阻值        10K
温度系数        PTC        额定功率        0.25(W)

网友C:
呵呵呵,我也学会了,谢谢你们哦!

网友C:
那楼主的阻值事多大哦?请求帮忙!就是5K吗?

网友D:
5指直径,K是等级,471是额定电压(470V),压敏电阻的阻值不是常量而是与电压关联的变量,具体信息要看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