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放大0~75mV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0-07-08):
各位好,我想用LM324对分流器两端电压0~75mV,进行差分放大到0~4V左右,请问电路怎么设计?能给个图吗?分流器是15A产生75mV压降的。

网友A:
LM324的失调太大,不适合用于这么小输入电压的放大器。
建议改用较精密的运放。

楼主:
我主要对40~60mV范围内采样,低于40mV的信号精度没什么要求,LM324失调电压3mV左右,通过软件校正是不是也可以用?

网友A:
如果这么大误差以及温漂你能接受,当然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