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USB无法找到问题

楼主(2010-07-08):
我们公司生产的一批ROUTER带USB功能,RALINK 3052芯片方案,目前出现这样的问题,10PCS板里面能插入U盘有反应的只有两台,并且用示波器打过信号,有反映的有明显的数据读写,没反映的无任何信号,差入U盘后,只有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请高手指点,问题可能出在哪里,电路见附件,谢谢

楼主:
哪个大哥给点意见啊,我已经技穷了,

楼主:
版主啊,求求你降临吧

网友A:
先检查电路焊接是否有问题,再看元件是否有焊错或损坏,同时注意接插件的接触是否良好,必要时做交叉替换检查。

楼主:
不是手工板,是一批贴片出来的,焊接有问题,不会出这么多
元件的信号,电阻都有测量过,我继续在做这方面的检查,谢谢

网友B:
高低电平的高低分别是多少?
还有你作为USB的主机,15k的下拉电阻哪里去了?

网友C:
问题好了吗,把USB接口重新焊一下看看。

楼主:
高电平3V左右,低电平0,15K的下拉电阻指的是?

楼主:
问题依然没解决,哎

网友D:
检查物料如晶振

网友E:
linqing171说的没错,你的电路有问题。把C43,C42换成15K电阻试一下。在上面帮一个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