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那位用allegro 16.3 pad 设置过孔、表贴

楼主(2010-07-08):
问一下 16.3中pad设置 过孔 表贴 参数在那设置 图中type:对应的框 怎么没有 表贴、过孔可选 ? 请用16.3的朋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你如果看完这个教程就不用在这问这么低级的问题了
Cadence SPB16.2入门教程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49414

网友B:
在setup/pad Stacks,然后点击Via即可设置过孔的起始层和内外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