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画图问题

楼主(2010-07-08):
为什么我在画pcb图是不能进一步缩小,不能看到图的左边的元件了,怎么办,请各位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学习版”软件吧

网友B:
把黑色画布设置大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可是我板子的尺寸是规定的,长宽不能改变

楼主: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软件

网友C:
我也用的这个软件,不过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