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变压器作为输出的共集电极放大电路几个问题

楼主:
各位高手们,请教几个问题。我想用最简单的放大电路形式入手学习放大电路,可惜总是没掌握。跟大家学习一下。
上图是我想搭建的电路形式,从三极管的射极接升压变压器从次级输出到负载电容。
目的是在负载C11上得到幅度为20v的反相正弦波电压。输入信号-5~5v,频率最大在360khz。变压器采用的是磁环的形式,变比可以调的。(因为信号从信号源出来的,而信号源的驱动能力是很低的,以前在负载c11前加了电感补偿,使加到上面的电压峰峰值到了13vpp,离目标还不行,考虑到可能是信号源功率不够的问题,所以想用共集电极放大电路驱动一下。)
有几个问题:
1、如果采用上述电路形式是否可行?我觉得不行,原因是VB电位几乎为0,在输入信号为负 半周时,三极管截止。
2、R1电阻的取值,该如何计算?是否该电阻值设定了IB,同时也设定了IC、IE?
3、静态工作点的设置时,对变压的初次级的电感量有何要求?是否计算静态工作点时采用变压器的初级的直流铜阻?动态时采用电感阻抗计算动态各值。
4、痛苦的是不知道容性负载如何计算,如何转化到变压器的初级侧。如果输入信号的频率变化的话,这个负载是否也 要跟着变。该怎么取舍。

网友A(2010-07-08):
你的电路不对。如果是正负激励需要采用正负供电的乙类放大器,如果用甲类放大器,负载应接在集电极回路构成共射放大器,你这个电路是射极跟随器。建议回炉看书,《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份前面的晶体管基本电路相关章节。

楼主:
继续看书!
同时也希望高手多多批评!

网友B:
1、你连信号输入端都没有画出来。
此电路,未必不可行。
2、R1根据静态工作点(三极管静态电流)计算,由于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相当分散,R1一般需要调整。
3、静态工作点(静态电流)与变压器电感量无关。动态时各值也与变压器电感量无关。变压器电感量只要求够大。
4、此帖已经发过多次,我也回了若干。感觉你还不能完成这个设计工作,因你对此电路以及其它放大电路还没有理解,甚至连直流交流还没有搞清楚。
没有理解的原因,是缺乏电路基础方面的知识。建议你看看电路基础方面的书,老tyw的大书包里面有。所谓电路基础,是指从欧姆定律戴文宁定理开始讲,接下来讲交流电路,电感电容感抗容抗相位等等。没有这些基础知识,没办法理解放大器,我回复再多也没有用,估计你还看不懂这些回复。
一步一步按照回复计算,可以做出一个能够工作的放大器,但绝对设计不出一个稍有变化的电路。
这些话比较难听,务请谅解。

楼主:
还是很感谢你们的回复。
该是时候静下心来,看看基础的东西。

网友C:
电路不对,没必要浪费时间去分析。

网友B:
楼上此言很突兀,怎么个不对法?

楼主:
1、我也觉得VB电位接近0当输入信号的负半周,电路截止。

2、不知道容性负载如何计算,如何转化到变压器的初级侧。如果输入信号的频率变化的话,这个负载是否也 要跟着变。该怎么取舍

网友A:
对放大器而言,这个不是容性负载而是感性负载,次级则工作于LC谐振态,这时能量耦合效率最高,这类负载的电路要求定频工作。

网友D:
变压器初级必有直流量啊,会饱和吧

网友E:
加适当的气隙即可。几十年前,晶体管贼贵,有的收音机采用滑动甲类作为功率输出,那变压器也很大的直流成份,电子管收音机上则直接用甲类。

网友A:
楼主电路的负载类型不罕见,超声波倒车雷达就是这样的,其变压器使用中周骨架绕制,因其磁路结构的关系并不易发生磁饱和,也是因为气隙的存在。

网友B:
为什么我在4楼说那样不中听的话?
因为放大器以变压器为负载时电路工作与变压器初级电感量无关这句话已经对楼主说过三次。
楼主还在电感量上面纠缠,只能说明对变压器工作还没有理解。
这样的电路完全可以工作。当然,设计必须正确。电子管时代就有这样的电路,我也装过。
当然,如chunyang在2楼所说改用集电极输出,再加一定量负反馈,可能更好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ychang老师,我没觉得您说话有啥不中听的。呵呵
之所以对变压器初级电感量存在疑问,也是听qq群里一位工程师说,如果变压器类似我们上面电路中的接法,静态时计算工作点要用到初级侧的直流铜阻,动态时得用电感量在动态下的产生的阻抗。所以有些迷惑,当然对您老的尊重与肯定还是没的说。

我想从负载开始入手计算电路的各参数值,但是这容性负载我该如何入手。按照他在350khz下的容抗,再折算到初级即可吧?

网友B:
14楼:
正是因为我觉得你是很上进的学生,我才说这样的话,换一个人,我不一定这样说。
你QQ群里那位工程师前一句话是对的,计算静态工作点应该把变压器铜阻考虑进去。不过,变压器铜阻在这个电路中影响相当小,即使忽略误差也不是很大,尤其是350kHz这么高频率下更可以忽略。后一句成问题。动态时功率管的负载是变压器次级所接电路(变压器次级负载)经变压器反射到初级的值,例如次级接8欧电阻,匝比10/1,那么反射到初级的值是800欧电阻。变压器初级电感量要求在工作频率上感抗远大于800欧。“远大于”的意思,显然是感抗与反射到初级的电阻相比较可以忽略。

容性负载,当然是在工作频率下容抗反射到初级的值。工作频率变化,容抗当然变化,反射到初级的值也变化。

网友B:
补充一句:
该电路是发射极输出,源阻抗相当低。这种情况下,对变压器初级电感量要求更低,甚至变压器初级电感量的感抗与反射到初级的负载数值相当都不会对电路工作产生很大影响。
但集电极输出就对变压器初级电感量要求较高,需要感抗远大于负载。这是因为集电极输出近似电流源,而发射极输出近似电压源。

楼主:
maychang前辈:
但我还没搞明白一个问题,就是在输入信号的负半周,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吧。需要加基电极偏置电阻吧
我最近的感觉就是在里面绕来绕去的,没有跳出来以围观者看问题。

网友B:
这正是要你看电路基础教材的原因。

输入信号负半周,三极管并没有截止(信号幅度很大时可能截止,暂不考虑这种情况)。
先考虑输入信号从零(这就是静态情况)开始略降低,三极管电流减小,你考虑一下变压器初级自感电动势方向?
输入信号为零,忽略变压器铜阻,变压器初级电压为零。三极管电流减小,变压器初级自感电动势上负下正!
这个上负下正的电动势,与电源是相加的(自己在纸上画画极性)。结果使三极管CE之间电压增加,最大(不考虑三极管完全截止情况)可达二倍电源电压。
这个上负下正的电动势,与输入信号是相加还是相减?是使三极管EB之间电压如何变化?从而使三极管发射极电流如何变化?自己想。注意输入信号一端接地即变压器初级下端。
这是负反馈电路的基本工作过程。

“基电极偏置电阻”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B:
还得说一句。
此电路可不是“共射极放大电路”,而是典型的共集电极放大电路,亦即射极输出器。

楼主:
纯粹笔误。一会重新开个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chunyang老师
乙类推挽放大输出电路的输出阻抗是否很小?跟甲类共射极输出阻抗差不多?

网友B:
替chunyang回答:
无论是哪种放大电路,其输出阻抗仅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所使用的器件,二是反馈。输出阻抗基本上与推挽或单端无关。
推挽放大,实质上是两个单端电路的叠加,其输出阻抗与单端电路并无实质区别。
若无反馈,晶体管共射极放大(无论单端还是推挽)的输出阻抗是非常高的。MOS管共源极放大电路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