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经典提问 急需解决

楼主(2010-07-08):
我现在要做一个开关电源,有8路输出,这8路的通电启动时间范围为1微秒到1秒,并且在这个时间范围之间各路电压的启动时间是可以调整的,请问用硬件或者用软件怎样实现

网友A:
这个估计要用单片机来控制了,做一个主电源变换器,然后8组输出都是独立的D-D,通过单片机来控制其各自的启动时间。

网友B:
DC-DC的输出建立时间达不到1uS的,100uS都玄乎。
LC以10uH,100uF,那100uF上的电压冲到0.9倍,就花掉几百uS...
前置稳压,可控的LDO输出也达不到1uS,环路也没这么快

网友B:
vicor的定变比多相VTM,开环,理论上不需要输出电容,实际上接几十uF(100A的输出,这电容够小了吧),人家也只标0.1mS的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