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时间求教

楼主(2010-07-08):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请问这样设置的话,AD采样一次的时间是多少呢?

网友A:
12.5+55.5=68个ADC周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看ADC周期是多长呢?

网友A:
看看ADC_RegularChannelConfig()函数的原型说明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好像达不到1US的采样速度啊。。。

网友A:
用楼主位的参数当然达不到1US的采样速度,1US的采样速度需要改变调用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要设置成ADC_SampleTime_1Cycles5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那是要设置成ADC_SampleTime_1Cycles5吗?
引用 楼主:

是的。并且系统时钟必须是14MHz的整数倍(系统时钟最高是14M x 4=56M),才能得到1us的采样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啊?最高不是72MHZ吗?

网友A:
CPU的最高时钟频率是72MHz,而ADC模块的最高时钟频率是14MHz。如果需要达到ADC模块的最高时钟频率,CPU的最高频率只能设置到14M x 4=56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啊,那我同时又要使用到USB,系统时钟能设置成56M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啊,那我同时又要使用到USB,系统时钟能设置成56M吗?
引用 楼主:

不可以。

使用USB时系统时钟必须是48MHz或72MHz,此时ADC模块时钟能够得到的最高频率是48MHz / 4 = 12MHz 或 72MHz / 6 = 12MHz,即ADC的最高采样率为857K/s。

楼主:
问题解决,十分感谢,结贴!